Lenovo3000 G530 被雷击不开机故障 求助!开机电源灯亮下就关机!

楼主(2012-05-11):
(图片)

网友:
就发几张图片叫人怎么解决你的问题啊

网友:
你至少应该有点检测数据啊

网友:
量一下主板上有没有电压点被烧了。
一般击坏的 就网卡 和南桥。

网友:
LZ真牛,还是把大家当神人 ,雷劈的,网卡,和南桥。

网友:
网卡的点多数,还有南桥,1394 这样都是通的一个个拆吧

网友:
发那么多背面的照片干嘛呀 先把有外伤的芯片换掉 一步一步来嘛

网友:
雷击 比进水简单啊 楼主

网友:
查主板有无短路原件

网友:
短路了,~保护了吧,

网友:
唉呀,看到这些大家都不知道应该如何告诉你查哪里,流言注意哪里,你所说的也只能告诉你先把网卡拆了,然后再看南桥等等,看你这些图有个屁用

网友:
触发掉电呀,有短了,网卡南桥一些外设一个个来吧

网友:
网桥 网卡 IO 南桥

网友:
你这机器过保了!应该是南桥被击穿了!查查南桥

网友:
主板上是不是有短路的地方啊

网友:
看到照片,网卡口烧黑了。先清洗干净,然后搞掉网卡芯片。查下主板上大电感有没有短路。再不行,可以要干南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