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4410S 不停的重启掉电,急急急。。。。

楼主(2012-05-11):
今天接了个机,是4410S的,通电就自动触发,灯亮风扇转,然后又停下来,不停的重复着。。。不知是怎么回事?哪位能给点思路?
。。。。没有到开机画面。。。用的是原装适配器!

网友:
我上次清灰遇到一个4411s,清完也是这个现象 ,原因是上CPU螺丝的时候没上好,伤到板线了,你可以看看外观有没有什么问题
还有就是这个BIOS爱出问题,刷一下BIos

网友:
看下BIOS  我才也接到一台  拆开看电流显示不过内存 刷了就OK的

网友:
拆开了,看着看着。。。一个二极管冒烟了,,,,是不是BIOS问题?正晕着呢?

网友:
这个机子的BIOS,挺爱出问题的,

网友:
刷过了,还是不行。。。

网友:
烧坏的二极管是适配器信号识别电路的。。。

烧坏了,你要顺着查一查啊

网友:
路过!楼主现在还没修好吗?什么时候修好了告诉我们是什么回事啊!谢谢了

网友:
刷个bios试试吧,EC的工作编程的东西也是写在bios里面的,有些不加点的机器就这样刷了bios就好了,因为资料坏了EC就不工作啊

网友:
提起刷BIOS就不爽,去官方找的,刷了不行。。。去网络找和官方的一样,去论坛找了三个刷了和原来的故障一样。。。。正晕着呢。。。

网友:
刷个BIOS试试看,这个机子老出这样的问题。

网友:
好啦吗,求教

网友:
是ATI显卡。。。I3处理器。。

网友:
还是先从那二极管下手吧,看看是什么电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