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4741G开机运行一会儿掉电重启 ???

楼主(2012-05-11):
一台ACER 4741G I3笔记本,拿来时大短路,经测发现是5V上、下管击穿直接对地了,更换上,下管后还有短路,分析估计是系统供电芯片坏了,于是更换TPS51123系统供电芯片,发现3V,5V阻值不一样,5V的阻值只有100欧,于是查5V到的地方,用电流烧,烧不出来哪里出问题了,只有一个个断开试了,直到断开CPU供电芯片ISL61882C后,阻值正常了,由于手上没有ISL61882C的芯片,换了一个ISL62882的,针脚一样,换上后,开机,电流一路跳变,亮机。于是装机测试,发现开机进系统运行几分钟后就掉电,掉电重启,重启再掉电,反复循环。经查温度不高,应该不像是温度的问题,现不知道是哪里出问题了?大家分析一下可能是哪里的问题 ???

网友:
再换个原芯片看看,

网友:
偶觉得如果说芯片本身没有问题的话,那很有可能是虚焊了!也就是说没有焊好!如果楼主自信已经焊好,那就要慢慢查了!不好确定是哪里问题

网友:
5V的阻值100欧是正常的呀     你怎么说不正常了??郁闷   。

网友:
不知道你换上去的芯片支持不     支持的话你把CPU供电滤波电容和上下管都给换了

网友:
3,5V的阻值80上都算正常,~

网友:
估计是你的芯片问题大,原装的好

网友:
我也遇到这个情况。用ISL 62882会掉电。用ISL 62882C就不掉电了。这两个芯片不能通用。

网友:
修过一个 是显存的 问题

网友:
一开始你就下错棋了!

网友:
加焊下,不行在换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