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410I ,HM67 I5二代机 高效率笔记本维修

楼主(2012-05-11):
T410I ,HM67 I5二代机  高效率笔记本维修

今天搞了台thinkpad T410I,I5二代的,内显口有烧糊痕迹,烧断两根引脚线,一看就心里犯嘀咕,这机估计不怎么好对付吧。然而接下来的修理过程却大出意料,闪修呀闪修,爽,全不费功夫,温酒斩了T410I.废话少说,开修的时候,先快速量下大电感有没有明显短路的,无,好上稳压电源,因为有烧损痕迹,所以做好了只要一出了大电流立马拔电源的准备,结果,意料一下,接稳压电源啥也没有反应,不对呀,这机器明明内显接口上面烧损了呀,怎么接电没反应呢,打开图纸来查查看。首先用万用表量了下过F2保险Q34  123号脚的dock_pwr20_f有没,电压正常,又量Q34  5678脚CV20没有,看来Q34没有导通啊,量了下Q34阻抗正常,再量下Q79的pwrshutdown为0V,正常应该是3.3吧。
查了下pwrshutdown是U61芯片46号脚发出的,这个信号和温控有关系,当U61的温控模块是通过14个串联的热敏电感来检测主板温度是否异常的,如果开机前温控不对,最终的结果是这个信号pwrshutdown就会拉低,Q34就不会导通,就不会产生后续电压来保证主板安全,但U61芯片温控模块要想能正常工作,必须有VCC3SW这个3.3V的电压正常产生。所以马上量了下VCC3SW,这个电压是由U61号脚的61号脚产生的,一量电压为0,打了下对地阻抗,没有短路,正常,马上量U61的59号脚的 VREGIN20有没有20V,当U61的59号脚这个20V正常时,正常的情况才会产生VCC3SW,结果量到这里的VREGIN20也是0V对地阻抗也正常。晕,这样一来等于整个U61完全无供电呀,难怪pwrshutdown为0V了。立马去查VREGIN20,
查到VREGIN20是可以由四种方式产生的,我现在接的是外接电源,应当是由dock_pwr20_f通过F5和D10演变来 ,因为一开始就量到dock_pwr20_f是有20V的,所以第一反应是F5应该可能烧坏了吧,一量F5是通的,晕,那不就是断线了嘛,于是乎在F5附近找了找,有个地方过孔断线,直接飞线,OK,呵呵,Q34导通,呵呵,后面的待机3.3V,5V都出来了,开机试了下,可以开,马上又把屏口处烧短的线飞好,装机,进系统,爽啊,全部过程10分钟都不到,我写这个花的时间比修这个机器时间都长,呵呵。运气超好啊,就这么简单搞定。原本以为会艰难的。

网友:
一量F5是通的,晕,那不就是断线了嘛,
本文来自:迅维网(www.chinafix.com.cn),出处:http://www.chinafix.com.cn/forum ... tid=532073#lastpost    保险正常就是通的呀,你打错了把是不通把?

反对楼主: 3.5 同意楼主: 3.0

网友:
有个地方过孔不通,什么地方很感兴趣。。。

网友:
你对这机的上电原理这样的通,所以修的这么简单。

网友:
晕图都插倒了。

网友:
不管用什么方法,简单处理能赚到钱的是最好的

网友:
技术是没有的说   思路不错

网友(2012-06-11):
同意

网友(2012-05-12):
楼主思路清晰  值得学习

网友:
呵呵。不是每次都运气好的

网友:
  lz 的理论知识很强啊 这种要是让我修 估计要一天才能 查出来

网友:
有图纸就是好办事

网友:
   我认为还是图纸起了关键作用!

网友:
先是技术再是图纸的作用

网友:
心里有IBM时序就好修

网友:
一量F5是通的,晕,那不就是断线了嘛,
本文来自:迅维网(www.chinafix.com.cn),出处:http://www.chinafix.com.cn/forum ... tid=532073#lastpost    保险正常就是通的呀,你打错了把是不通把?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量F5是通的,晕,那不就是断线了嘛,
本文来自:迅维网(www.chinafix.com.cn),出处:http://www.china ...

哈哈  我也看到这个地方 小小的纠结了一下

网友:
不错,叫我也会先查主共电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量F5是通的,晕,那不就是断线了嘛,
本文来自:迅维网(www.chinafix.com.cn),出处:http://www.china ...

没有打错,保险F5没有烧断,又没有对地短路,而源头的20V电压又是有的,这不就说明是源头到这个F5断线了吗,最终果真是断了线的,分线就OK

网友:
真是牛人呀 “10分钟不到”  就能搞定

网友:
一锤定音的效果。。

网友:
高手啊.手上有台I7的T510 跑数能跑完.外接无显.屏有动静,无图像.

网友:
lz 的理论知识很强啊

网友:
不错,我也会先查主共电

网友:
楼主能详解下VREGIN20的四种来源吗?你在帖子上只说了一种,就是你接可调的。还有3种是哪种情况下产生的。望回复.....

网友:
四种来源其实就是四程供电方式的,按图纸来看,第一种是接扩展坞供电模式,第二种是接电源适配器模式,第三种为主电池供电模式,第四种为副电池供电模式。

网友:
楼主,对时序掌握的不错哈!

网友B:
楼主把图纸发出来大家共享下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楼主把图纸发出来大家共享下

没法共享,图纸有5M多那么大,我上传附件单个文件只能传不超2M的。

网友:
很厉害 找到病源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没法共享,图纸有5M多那么大,我上传附件单个文件只能传不超2M的。

那传我邮箱来吧,嘿嘿,,4677026@qq.com

先行谢过

网友(点评):
楼主,图纸共享一下吧。scwsyang@vip.qq.com

网友D:
这都是IBM经典线路    都在脑袋中印着呢    秒杀纯属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都是IBM经典线路    都在脑袋中印着呢    秒杀纯属正常

我IBM的修的少点,联想,HP,DELL,东芝修的最多,IBM平时难得修一台,呵呵。

网友:
思路很好,不乱,~谢谢分享,

网友:
奉献一下图纸好吗,

网友E:
建议楼主把图纸传到115网盘 然后共享下载地址

网友:
这么简单,我也会,郁闷,这样也可以加分

网友C:
引用 网友E:
建议楼主把图纸传到115网盘 然后共享下载地址

我很晕,我上传到115网盘了,然后发地址到论坛时又没有发地址的权限

网友C:
引用 网友B:
那传我邮箱来吧,嘿嘿,,

先行谢过

已经发到邮箱,请查收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很晕,我上传到115网盘了,然后发地址到论坛时又没有发地址的权限

给我留言 我帮你发

网友:
楼主给份图纸啦,谢谢鸟.

网友:
结果最重要,过程吗,一人一个方法

网友:
手上有台一样的机器跑4R还没修

网友:
思路清晰,强哦,加油

网友:
引用 网友C:
已经发到邮箱,请查收

谢谢楼主了,就是这图纸没有构架图那页

网友:
只能说明你技术到家,新手就没有这样的思路了

网友:
清晰,清晰啊,,

网友:
这个是通病

网友:
楼主对IBM机器时序了如指掌阿!

网友:
呵呵,很新的机器

网友:
思路很清晰  细节决定成败!感谢楼主分享!

网友:
ibm 的设计思路还是没变啊,

网友F:
羡慕,嫉妒,恨,思路这么清楚!

网友:
引用 网友F:
羡慕,嫉妒,恨,思路这么清楚!

我晕呢,这爱恨交加的,那有这么严重了。

网友:
自学一下,你也可以的,我就是自学的。

网友:
Q34  的123脚5678脚都量了 4脚 不量的啊还是直接跳到pwrshutdown了

网友:
我已经量过Q34是好的,但是不导通,你看一下图纸,你觉得还有必要去再量一下Q34号脚4号脚吗?量不量都一定是高电平,还是直捣黄龙来的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