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PP38L风扇不转1.0A点不亮

楼主(2012-05-11):
     客户购机两年了,经常玩游戏。坏之前挂了一晚上的游戏,早上死机了,再开机的时候花了一下就再也点不亮了。
拆机检查风扇不转,电流1.0几安,各路电压基本正常,怀疑是独立显卡虚焊,加热至推动后故障依旧,是不是显卡挂了哇。本人新手,问的问题还望各位大大不要见笑,那个风扇开机就应该要转还是温度上去了才转的哦,又或者根据机器不同而不同的?那么这台机器是怎样的,测了风扇有5V电压,那个PWM也是5V,请教各位大大了。

网友:
应该是显卡故障。

网友:
风扇有些机子开机转一下就自动停然后到一定的温度才开始转,单独试一下风扇看看是不是风扇坏了,芯片重植一下

网友(点评):
刚刚试了的,风扇只接地线和电源线要转,芯片我拆下来看到还是多干净的哈,锡珠都挂在上面得,觉得是不是植了还是一样的哦

网友A:
加热到芯片动,如果不是耐高温的,这个显卡基本上坏了。
测一下显卡上的电容,如果有超过3个电容短路,这个显卡90%以上的机会坏了

网友(点评):
我以为没有爆就基本上不得坏哦,如果加热到芯片动就可能挂,那换新的时候芯片还不是要动。

网友:
只有试了才知道,要不你就找一块好的芯片对着测上面的电容看看,或者直接测芯片上面的电容看一下阻值,一般最小是几欧这样,只要不为0一般不会坏,还有芯片几泡了没有

网友:
引用 网友A:
加热到芯片动,如果不是耐高温的,这个显卡基本上坏了。
测一下显卡上的电容,如果有超过3个电容短路,这个 ...

要很好的BGA才没事。。。。特别是无铅的

网友B:
显卡重植了还是跑1A,此板我的POST卡只会显示一个0.郁闷的是换了内存就好了,原来是内存坏了,换了后风扇也转了。先前没有试.但是客户说挂机花屏跟着点不亮,一切都指向显卡,结果走了弯路.谢谢大家了。

网友:
你这样收到维修费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显卡重植了还是跑1A,此板我的POST卡只会显示一个0.郁闷的是换了内存就好了,原来是内存坏了,换了后风扇 ...

服了你了,还好显卡没被你做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