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5-11):
前两天用着还好好的,突然有一次开机后前面那一位数就不显示了,后面就显示个35,插一下设置的那个口子,也不能设置前面那一位数,但是可以使用,能够恒温。后来发现刚开机的时候显示了一秒钟的三位数280度,后面就显示35了,是设置的问题还是主板坏了,这个可以恢复出厂设置不。改不了温度了,郁闷当中。。。。。。
恢复出厂设置
jz1875
温度补偿,没有坏

网友:
我的热风台新买回来用几天也这样,但不影响使也没去理它用了两年了还是一样在用,这种问题可能是数显部分有问题懒得去管,只要能用就可以

网友:
冒牌白光啊。。。
一千瓦电烙铁
冒牌的不可能,主要是现在改不了温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