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我看看这个电视是屏的问题还是主板的问题

楼主(2012-05-11):
创维 32L20HW 开始主板坏了,修好了主板现在开机显示不正常了,屏的上半部分不正常,但下半部分正常

网友:
屏线可能性大些

网友:
我想也是屏线

网友:
拔下屏线 再插上看看

网友:
估计屏的可能性大些

网友:
看情况是缺色哦,屏线和接口

网友:
是三星LTA320AP02的屏么...或者是三星LTA320XXXX的屏么...如果是的话..那屏坏

网友:
先换个屏线看看吧

网友:
谢谢大家的意见。我再好好查查屏线。屏是LG 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