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盘电路板拆下装上就不认盘了怎么回事

楼主(2012-05-12):
两个硬盘,一个电机驱动被弄了个洞,找了另一个同型号好硬盘上的电路板装上不行,再还原到好的那个硬盘上,上机不读盘了,电机是钻的,请问各位师兄,这是哪里的问题!

网友:
看看是不是螺丝没有装好,接线是否有问题等。
排除上面的问题的话,只能说板被另一个盘弄坏了。

网友:
补充下罗工的,被另一个盘搞坏一般常见以下两种情况:
1、盘体电机(音圈电机烧的比主电机烧的更常见,主电机一般是卡死)或HDA有短路,换前没量,上好板就烧好板。
2、一些盘会根据盘体情况写ROM,映像最深的就是希捷的鱼2,换板不换ROM就会把好板的ROM写掉,造成换回原盘反而不认。

网友:
有可能是ROM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