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主板12V短路

楼主(2012-05-12):
一块AM2主板维修,不插4PIN接口能上电,诊断卡有3.3v亮,只要一插12V接口,整板就无供电,不是不上电,是电源就自动保护了,3.3V也不出了。CPU的MOS PWM全部下来也是这样,请教12V还给哪里供电的?

网友:
自己跑电路,找图纸,12v短路的还算好修的

网友:
12V短路一般情况都是CPU供电电路,主板供12V的还有显卡,

网友:
CPU供电短路CPU供点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