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460维修一例,另有疑问

楼主(2012-05-12):
U460,集显+独显

板号:不记得

故障:

待机有时候0.009a,有时候0.007a,开关十次有九次不能触发,若是能触发就能正常点亮,进系统充电到8%左右就自动切换到电池供电,此时电流显示为0.002a,放电到自动关机以后又充电,一直循环,dos模式下也一样,排除系统问题,刷了个bios依旧。

锁定切换信号,检测到acin时发现异常,刚插上电的话电压会从3.3慢慢掉到1.5V,正反对地无异常。图纸上显示ACIN和EC的127pin直通,有个100p的旁路电容C328。换了个EC以后,每次都能开机了,电池也能一直充电了,第二天过店,机子又关机了,电流表上此时为0.007a,试了几次以后,不定时自动切换电池供电。再次拆机,直指ACIN,怀疑线路漏电或者电容不良,找不到C328,直接将EC的127pin翘起来,ACIN的10K电阻也翘起来,直接飞线到EC,在靠近EC的地方加个100p电容,很稳定的3.3V了,试了一天一切正常。

后来想想不对劲,如果是电容漏电或者线路漏电,没道理上电以后就变回稳定的3.3V,EC内部也无下拉电阻,如果有的话就算翘起来也一样分压。 个人觉得是ACIN和其它供电漏电了,并且这个点的电压是高于或等3.3V,当退出S5状态以后这个电压出来了,串回了ACIN,但是被嵌位了。明天上电路图,希望各位同行帮分析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