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T61 喇叭没声音,耳机有声音,喇叭4个脚都没有电压

楼主(2012-05-12):
IBM T61 喇叭没声音,耳机有声音,喇叭4个脚都没有电压,,功放芯片换了,,还是一样没有声音,耳机是有声音的,不知该怎样查,

网友:
怎么没人回呀

我自已顶下

网友:
看下功放的供电啊。。。。。。

网友:
喇叭本身的好坏确定了吗! 如果确定喇叭是好的不妨换个耳机口试试

nyx

网友:
看下功放的供电

网友:
前几天刚修了一台R61的,耳机口坏了,换了就好

网友:
对,可能是耳机接口的事。

网友:
shou首先要判断功放是否正常工作,最好找图纸,用示波器追踪音频波形

网友:
看电路修,把耳机插入再拨出,看耳机接口的电压有变化吗,可查出耳机口是否坏

网友:
喇叭没电压会响吗?

网友:
要是又示波器的话,就好修一点

网友:
看下耳机插孔是不是有问题。

网友:
直接改个 功放  就不信不出声音  还用什么示波器  我是不会用

网友:
注意  功放 芯片的 静音键 看有没 电压 没有的话  就被静音了 是不会出声音的

网友:
耳机接口对地了吧

网友:
声卡芯片功放芯片都换了,看了耳机口对下好板,没有异样,喇叭换了几个了,,就是耳机可以用

网友:
可能是接口里面的弹片坏了,导致切换故障。换个接口试试

网友:
我有个帖子上面写的就是这个,可以看看

网友:
我有个帖子上面写的就是这个,可以看看
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480615-1-1.html

网友:
我有个帖子上面写的就是这个,可以看看
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480615-1-1.html

本文来自:迅维网(www.chinafix.com.cn),出处: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532089-1-10.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