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0秒左右才能亮机

楼主(2012-05-12):
遇到好几块这样的主板维修,40秒左右才能亮机(看到屏幕显示),但是又不影响使用,偶尔又能很快亮机,很奇怪的故障。测各供电正常,就是亮机慢的时候CPU电压出来的也慢。一直无从下手。换过南桥晶振谐振没用。有知道这一故障的师傅给点拨一下。

网友:
是不是机器老化了啊

网友:
是不是开机不过内存什么之类的在重复的 跑码。

网友(点评):
遇到过这样的问题。

网友:
是不是同步信号不同步 啊?

网友:
多为氧化。自检不过

网友:
碰到这种稀奇古怪的故障时,先把BIOS刷了,再说。

网友:
路过,学习中,请高手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