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正显示器用久了会自动关机

楼主(2012-05-12):
方正19寸显示器用久了会自动关机,好像把开关键关了一样,打开开关键又可以显示了,冠捷代工 的是哪里出问题了不会是开关那里吧

网友:
开机后从驱动板上拔下开关键排线看看还关不关机,不再关机就是开关的问题,还是关机就是电源板或者驱动板的问题

网友:
谢谢呀这样只能用替换法排除了

网友:
把开关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