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缓无故硬盘MBR和分区丢失

楼主(2012-05-12):
这几天老是倒霉的事让我遇到。昨天我就把一体机上的无线网卡拆了下来(这还是小事),开机后无法进入系统提示:Error:1962,No epreating system found,press any key reboot sequence.在BIOS里可以检测出硬盘,用其他工具也可以看到。用不是办法的办法,对CMOS放电,重刷BIOS,还是一样的结果,后来用DISKEDIT看了下MBR里没有数据了(全显示0了),之前我看过的是有数据的。用gdisk /mbr  修复也不行了,现我的硬盘就像和刚出厂的一样了没有分区过。

   那个大大帮帮我呀,我对数据恢复一点都不懂

网友:
我以前台式机电脑加根内存,开机开了十分钟,进系统后狂卡。然后我轻轻的按下机箱上的reset,然后重启后生气的发现分区没有了……
那什么时候也不懂,以为硬盘坏了,直接换个500G硬盘。N月过后,恍然大悟,把我的原来160硬盘拿出来,恢复数据,重新分区,好了……

网友A:
请问这哥们你是怎么修复的呀,我是不想重新分区我有数据呀,可以教下我吗,谢谢

网友:
用DISKGEN 恢复原来的分区表。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请问这哥们你是怎么修复的呀,我是不想重新分区我有数据呀,可以教下我吗,谢谢

超级硬盘数据恢复软件 3w、kuaipan、com、cn/file/id_19328856070553963.htm
破解版,绝对能恢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