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U只有1欧~~!

楼主(2012-05-12):
一块不知道是什么板子,CPU集成在上面3.06 供电只有0.53    电感对地只有1欧,NG41   REV:1.1      NO3104PN062A1       SH6   94V-0  E248779

网友:
你自己都没说明白

听不懂,

网友:
断开电感看是前级还是后级    后级有可能是滤波电容      或cpu        前级可能是场管或芯片本身  一步步测

网友:
首先  CPU供电电路明显偏低。  先修这个吧    量量其他的电压有木有正常。

网友:
大不了你拆下cpu,一切就明白了。这回搞清楚了没?

网友:
阻值有可能是正常的,上BGA把CPU拿了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