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T42 开机不亮。

楼主(2012-05-12):
  昨天一直在纠结HP540的  烂板。。 怎么弄都没弄出 3 5V啊 。
   块下班的时候倒是修好台T42 ,   算是安慰奖啊。
        接到T42的时候  还是 能显的。  但是 显示在读内存。   一直读 一直读。。 然后读完了  突然大电流  一下子上到3A 了。、  吓死我了   赶紧拔电、。
        一下子也不能确定问题  只好再试一次。,。
这次就拆了他的电池。。。。
   待机0.03 很正常啊。
        开机  0.4    0.8  在读内存了。。。  继续上。。。
     1.1   0.9  1.1   1.3  。  到1.3的时候  就应该亮了。。。。
    可是又不亮了。。  郁闷啊  。
          正准备关机再来。。。  电流又突然一下子上到3A
   电压 也只剩下 12V了
  肯定是机器里面有东西烧了。。。
   没得说 拆开修呗。,

     首先裸板测试 OK
            上内存  测试卡 。。
    不跑码
     压一下  显卡。。
  动了  跑到1E 不过  应该是内存不过。
          那就应该是显卡空焊么,
    上台子    IBM的双层显卡。。。
           加焊了。。。
  继续测试。。
           还是要压着显卡才跑马。。。。
  纠结    继续加焊。  温度加高了一点点。。
         再测试。。   依旧。。
   再加焊。  再测试 。。   依旧。。
    压根就不关显卡的事吧。
        我这次就压北桥 试试。。
也跑     压显卡 也跑  压北桥也跑。、
    刚开始就搞错了。。
   继续做北桥。。
          焊完了  上电测试。。 OK  不用压了  开机直接跑1E
        问题是  怎么也过不去啊  就是1E 不动。
   难道内存有问题。
     拆的时候没仔细看 。。 结果 真的是内存烧了、、、
   难怪  会有突然的大电流勒
  换个内存。    OK    修好了

网友:
可调电源0.7A-1A不过时大概就是内存的问题了

_

网友(2012-06-11):
确实啊、。 早点注意他的内存就好了

网友(2012-05-12):
怎么个烧法也?外观能看出来吗?

网友(点评):
能。 内存脚上都糊了。。。 拆机时没注意看。。后来装机时才发现的

网友:
哈哈哈!再修下去板子都坏了    但一般都是显卡问题啊!

网友:
你这也太流弊了

网友:
ibm t4x 就是问题多

网友:
这个楼主大意了,不过我也被这种问题蒙晕过。

网友:
换东西应该最先试的,~

网友:
楼主真牛B,好技术啊 不过我建议楼主买个示波器,使用有精确,后面就不会走绕路了

网友:
给楼主点建议。。。。把可以从外面拆的设备,先拆了。。试机。。。这样可以排除一些硬件问题。。省的折腾半天,是硬件问题、、。。。。。。

网友:
没见过内存烧的 T4 不过楼主的技术也不错啊 BGA的温度掌握的可以了 !

网友:
我也有个这样的T42P  最开始用的好好的,突然就不显了,电流死0.7那上不去,换了内存或者不装内存
还是一样的问题。纠结啊。

网友:
人才啊。。我还第一次遇到自然坏的烧内存。。而且还看到大电流了。

网友:
这技术,不想说啊

网友:
有点晕,技术还要加强呀。

网友(2012-06-11):
同意楼上的意见。要加强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