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dows启动后显示:windows-驱动器未就绪,如何解决?

楼主(2012-05-12):
windows启动后显示:windows-驱动器未就绪,如何解决?见下图:

网友:
系统问题吧 。观望下

网友:
是物理驱动器还是虚拟驱动器???物理的拔掉看看,虚拟的卸载就可以了~!

网友:
1.在“我的电脑”的“属性”里禁用“软盘控制器或读卡器”没什么影响的。
2.出现这种情况通常是因为主板的芯片驱动没有安装好

网友:
启动项中有某个程序要读软盘或者光盘。
注意是否系统损坏或者中毒了!

网友:
现已解决,把cmos设置中的软盘去掉了,多谢各位!

网友:
应该是系统问题吧,重新做一遍试试

网友(2013-08-03):
你好,想問你是怎麼解決的方法。 能告訴下我怎麼解決的么? 我從上周開始一開機就出現這個,(每次開機就彈出一次),現在每次開機能彈出好多個,有時候甚至電腦屏幕卡機、無法使用軟件,都不知道怎麼了。也看過其他的說是中病毒,但我查殺了沒有病毒,所以你看見我的信息能具體的跟我說下方法么??拜託你了

网友:
应该是系统问题,重做就O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