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手看看,这个图纸怎么看

楼主(2012-05-12):
这里有个EC图纸,图纸上每个脚上的A,B是什么意思file:///C:/Documents%20and%20Settings/Administrator/桌面啊

网友:
代表脚位啊。   你想要看什么?

网友:
代表着脚位定义···输入输出信号···带#号的一般是低电平有效

网友:
这是贴片式的EC 吗?

网友:
这好像不是有引脚的EC吧   不然也不会这样标

网友:
是BGA封装的吧?

网友:
脚位坐标,这个是不是和南北桥一样BGA封装的?

网友:
在网上找一下DQFN就好了,这种芯片不太好焊接,最好可以直接刷一次锡膏用BGA机器装上,rework良率不高。双排QFN封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