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GA-M52L-S3跑CF求主板维修思路

楼主(2012-05-12):
技嘉GA-M52L-S3跑CF求主板维修思路
此板C1-CF/插喇叭不报警刷过BIOS换过32.768桥也做过还是如此求基地师傅帮忙分析分析....什么问题

网友:
用拯断卡试试

先把灌水学好点来嘛
他说跑CF,你这灌水的水平太差了吧

chinawzhq -5 严禁灌水

网友:
桥死了...别的办法都搞了 一定是这样了

网友(点评):
桥的问题多

网友:
先刷一下BIOS,再按上电时序维修即可

网友:
楼主说的不清楚主板代码正常不亮先冲下桥

网友:
可以加焊桥来试试   毕竟是单桥的…………

网友:
多谢楼上的回复,桥加焊过的没用

网友:
重植试试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