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刷BIOS可以直接刷吗

楼主(2012-05-12):
就是懒得焊接,直接连线芯片跟读写器

网友:
可以的直接刷,主板亮的状态下面

网友:
在主板亮的时候,可以再DOS下刷

网友:
MSI可以,就BIOS旁边的9针

网友:
有的pe可以刷 我试过

网友:
先清零,然后再刷,不然刷不起

网友:
点得亮可以但很麻烦

网友:
可以再DOS下刷

网友:
要芯片支持在线编程 才可以直接涮

网友:
进新一点的PE一般都可以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