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老化导致电脑死机

楼主(2012-05-12):
由于机器刚装的操作系统,因此不可能是软件故障所造成的,为了排除软件故障,笔记还是重新安装的操作系统,问题仍旧。考虑到CMOS设置也会导致死机的情况,于是恢复CMOS初始设置、打开机箱拆下其它卡件最小化引导、更换内存条、检查CPU故障依旧,用万用表测量内部供电插头电压均正常,由于此机为ATX电源给主板供电的插头无法拔下测量,故没有测量。分析本机购机已两年多且内部配置板卡较多,电源在长期高负荷下运行可能是电源部分的故障。

电脑故障解决:因是品牌家用电脑,无法进行电源部分的替换检查,只好把主机拿到电脑公司进行处理,结果电脑公司开机运行一切正常且连续运行几小时均未出现死机现象。回家后开机起动故障依旧,开始想不会和市电有关系吧?经测量市电电压高达240V高于正常电压,找来一稳压器加上后起动故障消除,连续几小时均正常运转。分析为电源部件老化,长期高负荷运行已不能起到稳压作用,家用又没有配置UPS电源导致电压高时无法正常工作。至此故障得到圆满解决。

pcpxp.com编辑结语:电源是计算机整体能源的源头,也是故障多发之地。为更好的使用计算机家用机也应配置UPS电源,购机时应选用较好的功率足够的名牌电源,这样就可以避免长期使用过程中类似的问题出现,保证计算机的正常运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