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高手给个HP541的高压板的定义!

楼主(2012-05-12):
一台HP541,屏暗,测灯管正常,用外接灯管不亮,测高压板上有18。7V和一个2.18V,也不知道正常不,请高手给个HP541的高压板的定义吧,谢谢!!!

网友:
供电(19V左右)、开启(开启的瞬间又3.3V电压)、亮度调节(键盘上调节亮度的时候电压有跳变)、地线。 2.18应该是亮度调节了   3.3V在开启的瞬间才有   高压应该没问题   改个高压试试,

网友:
呵呵,改上了,搞定了,谢谢

网友:
换高压条,没开启信号也点不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