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上电过一会儿就掉电

楼主(2012-05-12):
我接到一块 磐正MF520J 的板,一上电过了一会儿就掉电,但是把CPU拿下来就不会掉电,这是怎么回事?那位高手知道?指点一下喂。

网友:
换掉CPU管理芯片

网友:
你换过CPU了没。换一个试试有可能是CPU短路或者是坐子短路

网友:
..........................

chengxian1125 -2 严禁灌水

网友:
应该是供电芯片的问题

网友:
首先排除是不是散热的问题 然后在换cpu试试  这个需要排除

网友:
CPU管理芯片没有换过,换过好几个CPU了都不行,散热是没有问题的。

网友:
CPU供电问题,场管,管理芯片仔细查查

网友:
但是奇怪哦,放一下大概一个小时这样它又点得亮正常,但能用40分钟就自动黑掉了,再点的话就不行了,一上电一会就掉电了。

网友:
检测一下CPU座子

网友:
换了CPU管理芯片,也没有用,还是一样点得起来一下刚过到C1就掉电了。

网友:
场管坏的也很多的

网友:
CPU和座子,其他应该不会影响,还有电源,带不起负载

网友:
查查CPU供电上下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