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彩虹 逸彩8600gt 花屏

楼主(2012-05-12):
各位大哥 小弟有30多片 七彩虹 逸彩8600gt花屏 加焊gpu和显存芯片都不起作用 谁修过这样的板卡请多指教
芯片

网友:
加焊,一般重植效果比较好
同意楼主:
5.0
aa316089601
同意楼主:

网友:
加焊都快成解决一切问题的灵丹妙药了,难道就不能是其它的问题导致的花瓶吗?比如PCB, 显存损坏,供电不正常,掉件,BIOS故障,GPU损坏。。。。。。。。
同意楼主:
5.0
少年不知春衫薄-
同意楼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