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4326开机掉电

楼主(2012-05-12):
hp 4326开机掉电   开机后5秒钟左右自动断电,通电时间内不能显示,适配器接口灯闪
请前辈多多指点,

网友:
是进水的不

东方明珠8 -2 严禁灌水

网友:
拆开 裸板测试  量下 排除短路保护  再看看是不是供电不足。。。

网友:
没过内存都是这样

网友A:
电流多少?裸机还是?

网友:
抓电压,得一步一步来要淡定

网友:
应该有短路的地方

网友B:
测测电压出来完了没有?

网友:
先测一所有的电压再说吧,可能 是有的地方保护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流多少?裸机还是?

裸机,拆了主板直接点,还是掉电

网友:
引用 网友B:
测测电压出来完了没有?

好的,我测测看,可是掉电,几秒钟就掉,来不及测

网友:
可能有地方短路吧或电压不足

网友:
泡泡电路呀

网友:
表述太笼统,电压是否加全,电流有无变化

网友:
触发掉电,看看电压都齐了吗?个输出电压阻值都正常吗

网友:
看下是不是温度检测不对,还是电压引起的

网友:
说的不清楚,,掉电有很多原因,先查各供电都出来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