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MOS电池失效引起黑屏故障如何解决?

楼主(2012-05-12):
以前去一个单位维修电脑,是一台兼容机,采用杂牌主板,芯片组为Intel810,CPU为赛扬733MHz,不经常使用。主编重装了系统,使用几天后,突然出现无法开机的现象:按下机箱Power按钮后,光驱、硬盘指示灯长亮,光驱不能出仓,硬盘也没有出现读盘的声音,显示器黑屏,而且不能通过Power按钮关闭电源,必须拔掉电源插头才能关机。

解决办法:根据主编以往的经验,导致这种黑屏现象的原因一般有三种:机箱电源故障、主板故障、CPU有问题。于是笔者首先测量电源的输出电压,±5V和±12V都正常,会是功率不足吗?将其它电脑的电源拆下换上后仍不能解决问题。

主编手上没有合适的主板和CPU可以用来进行替换。于是断电后再次开机,电源风扇、CPU风扇呼呼转着,看着毫无动静的显示屏,主编思索故障点究竟会在哪里呢?过了几分钟,屏幕忽然亮了,机器开始自检,结果有误:CMOS Checksum Error(CMOS校验和错误)。进入CMOS设置后,发现原来更改的设定都变成了默认值,笔者重新设定后,自检正常通过,顺利进入操作系统,看来CPU应该没有问题。通过系统可以正常关机,断电后再开机,仍然出现上述现象。看来问题一定出在主板上了。CMOS设定不能保存,那么CMOS电池有可能已经失效了。拆下电池一测其电压,仅有0.9V,远低于标称值3V。

主编以前也见过CMOS电池失效的故障,一般都仅仅出现“CMOS Checksum Error报告”,设定丢失等,但并不会导致黑屏现象啊。还是先更换电池再说吧。换了新电池后,笔者重新设定CMOS,反复试验,故障居然彻底排除!看来CMOS电池失效也会引起黑屏,主编这次排除故障经历能给各位遇到黑屏现象的朋友带来一些经验。

sisv3 -5 不要乱贴 小心封号

网友:
看标题就知道换电池啊我还以为CMOS电路上的问题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