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机密码为什么不见了

楼主(2012-05-12):
一日开机,让我惊讶的是机器自行进入操作系统,并没有要求输入开机密码,不对,这样可不行,于是按照以往的经验重启,进入BIOS SETUP设置程序,选择管理者密码SUPERVISOR PASSWORD和使用者密码USER PASSWORD,重新设置好后,保存、重启,怪了,怎么回事?还是没有?难道机器出了什么问题?再次进入BIOS SETUP设置程序,又设了一遍,还是不行,难道电池没电了?换了一个,还是不行,怎么回事呢?仗着自己的英文功底,仔细阅读每一项英文设置,当在功能设定BIOS FEATURES SETUP中见到检查密码方式SECURITY OPTION的选择项是SETUP时,我明白了,这么回事,找到了,将其改为SYSTEM,保存,重启,久违的密码框出现了!

为了提高计算机的安全性,一般都要在计算机的BIOS SETUP设置程序设置开机密码,但设置时,马虎不得,一定要细心检查各相关选项的设置。

注:功能设定BIOS FEATURES SETUP中的检查密码方式SECURITY OPTION的选择项SETUP——只有在进入BIOS SETUP设置程序时才要求输入密码,选择项SYSTEM——无论是开机或进入BIOS SETUP设置程序均要求输入密码。

很多板都是这样设置的

网友:
   那个什么鸟英文 一个词都没看懂

网友:
没遇到过

网友:
英文不行还是不要乱设置密码了

网友:
就是BIOS里面没有改过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