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示器故障速查方法

楼主(2012-05-12):
显示器用的时间长了,各种小毛病就会接踵而来。专家认为,要解决这些小毛病实际上很简单,用一双眼睛就可以看出故障的所在。
常见故障一:电脑刚开机时显示器的画面抖动得很厉害,有时甚至连图标和文字也看不清,但过一二分钟之后就会恢复正常。
  这种现象多发生在潮湿的天气,是显示器内部受潮的缘故。要彻底解决此问题,可使用食品包装中的防潮砂用棉线串起来,然后打开显示器的后盖,将防潮砂挂于显象管管颈尾部靠近管座附近。这样,即使是在潮湿的天气里,也不会再出现以上的“毛病”。
常见故障二:电脑开机后,显示器只闻其声不见其画,漆黑一片。要等上几十分钟以后才能出现画面。
  这是显象管座漏电所致,须更换管座。拆开后盖可以看到显象管尾的一块小电路板,管座就焊在电路板
上。小心拔下这块电路板,再焊下管座,到电子商店买回一个同样的管座,然后将管座焊回到电路板上。这时不要急于将电路板装回去,要先找一小块砂纸,很小心地将显象管尾后凸出的管脚用砂纸擦拭干净。特别是要注意管脚上的氧化层,如果擦得不干净很快就会旧病复发。将电路板装回去就大功告成。
常见故障三:显示器屏幕上总有挥之不去的干扰杂波或线条,而且音箱中也有令人讨厌的杂音。
  这种现象多半是电源的抗干扰性差所致。如果懒得动手,可以更换一个新的电源。如果有足够的动手能
力,也可以试着自己更换电源内滤波电容,这往往都能奏效;如果效果不太明显,可以将开关管一并换下
来。
常见故障四:显示器花屏。
  这问题较多是显卡引起的。如果是新换的显卡,则可能是卡的质量不好或不兼容,再有就是还没有安装正确的驱动程序。如果是旧卡而加了显存的话,则有可能是新加进的显存和原来的显存型号参数不一所致。
常见故障五:显示器黑屏。
  如果是显卡损坏或显示器断线等原因造成没有信号传送到显示器,则显示器的指示灯会不停地闪烁提示没有接收到信号。要是将分辨率设得太高,超过显示器的最大分辨率也会出现黑屏,重者销毁显示器,但现在的显示器都有保护功能,当分辨率超出设定值时会自动保护。另外,硬件冲突也会引起黑屏。
刻录机
常见故障一:安装刻录机后无法启动电脑
  首先切断电脑供电电源,打开机箱外壳检查IDE线是否完全插入,并且要保证PIN-1的接脚位置正确连接。如果刻录机与其它IDE设备共用一条IDE线,需保证两个设备不能同时设定为“MA”(Master)或“SL”(Slave)方式,可以把一个设置为“MA”,一个设置为“SL”。
常见故障二:使用模拟刻录成功,实际刻录却失败
  刻录机提供的“模拟刻录”和“刻录”命令的差别在于是否打出激光光束,而其它的操作都是完全相同
的,也就是说,“模拟刻录"可以测试源光盘是否正常,硬盘转速是否够快,剩余磁盘空间是否足够等刻录环境的状况,但无法测试待刻录的盘片是否存在问题和刻录机的激光读写头功率与盘片是否匹配等等。有鉴于此,说明“模拟刻录”成功,而真正刻录失败,说明刻录机与空白盘片之间的兼容性不是很好,可以采用如下两种方法来重新试验一下:
  1. 降低刻录机的写入速度,建议2X以下;
  2. 请更换另外一个品牌的空白光盘进行刻录操作。出现此种现象的另外一个原因就是激光读写头功率衰减现象造成的,如果使用相同品牌的盘片刻录,在前一段时间内均正常,则很可能与读写头功率衰减有关,可以送有关厂商维修。
常见故障三:无法复制游戏CD
  一些大型的商业软件或者游戏软件,在制作过程中,对光盘的盘片做了保护,所以在进行光盘复制的过程中,会出现无法复制,导致刻录过程发生错误,或者复制以后无法正常使用的情况发生。
常见故障四:刻录的CD音乐不能正常播放
  并不是所有的音响设备都能正常读取CD-R盘片的,大多数CD机都不能正常读取CD-RW盘片的内容,所以最好不要用刻录机来刻录CD音乐。另外,还需要注意的是,刻录的CD音乐,必须要符合CD-DA文件格式。
常见故障五:刻录软件刻录光盘过程中,有时会出现“BufferUnderrun”的错误提示信息
  “BufferUnderrun”错误提示信息的意思为缓冲区欠载。一般在刻录过程中,待刻录数据需要由硬盘经
过IDE界面传送给主机,再经由IDE界面传送到刻录机的高速缓存中(BufferMemory),最后刻录机把储存在
BufferMemory里的数据信息刻录到CD-R或CD-RW盘片上,这些动作都必须是连续的,绝对不能中断,如果其中任何一个环节出现了问题,都会造成刻录机无法正常写入数据,并出现缓冲区欠载的错误提示,进而是盘片报废。解决的办法就是,在刻录之前需要关闭一些常驻内存的程序,比如关闭光盘自动插入通告,关闭防毒软件、Window任务管理和计划任务程序和屏幕保护程序等等。
常见故障六:光盘刻录过程中,经常会出现刻录失败
  提高刻录成功率需要保持系统环境单纯,即关闭后台常驻程序,最好为刻录系统准备一个专用的硬盘,专门安装与刻录相关的软件。在刻录过程中,最好把数据资料先保存在硬盘中,制作成“ISO镜像文件”,然后再刻入光盘。为了保证刻录过程数据传送的流畅,需要经常对硬盘碎片进行整理,避免发生因文件无法正常传送,造成的刻录中断错误,可以通过执行“磁盘扫描程序”和“磁盘碎片整理程序”来进行硬盘整理。此外,在刻录过程中,不要运行其它程序,甚至连鼠标和键盘也不要去轻易去碰。刻录使用的电脑最好不要与其他电脑联网,在刻录过程中,如果系统管理员向本机发送信息,会影响刻录效果,另外,在局域网中,不要使用资源共享,如果在刻录过程中,其它用户读取本地硬盘,会造成刻录工作中断或者失败。除此以外,还要注意刻录机的散热问题,良好的散热条件会给刻录机一个稳定的工作环境,如果因为连续刻录,刻录机发热量过高,可以先关闭电脑,等温度降低以后再继续刻录。针对内置式刻录机最好在机箱内加上额外的散热风扇。外置式刻录机要注意防尘,防潮,以免造成激光头读写不正常。
常见故障七:使用EasyCDPro刻录无法识别中文目录名
  在使用EasyCDPro刻录中文文件名的时候,可以在文件名选项中选取Romeo,就可以支持长达128位文件
名,即64个汉字的文件名了。另外,WinonCD、Nero、DirectCD2.x等都能很好地支持长中文文件名,
EasyCDCreator在这方面要稍微麻烦一些。
扫描仪
  扫描仪的普及率越来越高了,但是这类外设的故障也比较多,而且故障的原因也比较复杂。以往的手持式扫描仪、滚筒式扫描仪现在都不是市场的主流了,而平板扫描仪才是最受欢迎的。就使用寿命来说,平板扫描仪是最长的,其次是滚筒式扫描仪,手持式扫描仪的使用寿命相对较低。这主要是因为这三种扫描仪的内部结构不同,使用方式不同所致。
  我们先来了解一下扫描仪的工作方式,其实很简单,就是利用光源照射原稿或者图片
  上产生高亮度反射光线,光线通过反射镜、透射镜,由分光镜进行色彩分离,照射到CCD(电荷耦合器件,Charge Coupled Device)元件上,CCD元件将光信号转换为电信号,传送到计算机中。因此,扫描仪的关键配件是CCD,它的品质直接影响着扫描仪的性能。
  扫描仪主要由感光器件、大功率的日光灯管、驱动马达、驱动皮带、模数信号转换器所组成,其中感光器件的工作是将感应到的光信号转换成电信号。大功率光管用于对文字或者图像进行强烈的照射以达到完全感应的作用。驱动马达的作用是带动日光灯管,将光一步步扫过需要的物品。驱动皮带是与驱动马达一齐带动日光灯管的装置。模数信号转换器也就是将模拟电信号转换成为数字信号以供电脑识别。
  确定故障的方法可以是观察法,观察产生故障的原因,确定有问题的部件,例如扫描仪没有响应,可以考虑到电源线有没有接好;也可以是测试法,进行测试,确定有问题的地方,例如扫描一张图片,发现扫描的图像不够清晰;还有筛选法,当用观察法的时候发现可能引致故障有几个部件的时候,可以使用筛选法进一步确定故障部位。有时候多使用一些方法,便可以确定故障的源头,然后寻求解决的办法。
常见故障一:找不到扫描仪
  相信这是最常见的故障。先用观察法看看扫描仪的电源及线路接口是否已经连接好,然后确认是否先开启扫描仪的电源,然后才启动计算机。如果不是,可以按Windows“设备管理器”的“刷新”按钮,查看扫描仪是否有自检,绿色指示灯是否稳定地亮着。假若答案肯定,则可排除扫描仪本身故障的可能性。如果扫描仪的指示灯不停地闪烁,表明扫描仪状态不正常。这时候可以再重新安装最新的扫描仪驱动程序。同时,还应检查“设备管理器”中扫描仪是否与其他设备冲突(IRQ或IO地址),若有冲突就要进行更改。记住,这类故障无非就是线路问题、驱动程序问题和端口冲突问题。
常见故障二:扫描仪没有准备就绪
  打开扫描仪电源后,若发现Ready(准备)灯不亮,先检查扫描仪内部灯管。若发现内部灯管是亮的,可能与室温有关,解决的办法是让扫描仪通电半小时后关闭扫描仪,一分钟后再打开它,问题即可迎刃而解。若此时扫描仪仍然不能工作,则先关闭扫描仪,断开扫描仪与电脑之间的连线,将SCSI ID的值设置成7,大约一分钟后再把扫描仪打开。在冬季气温较低时,最好在使用前先预热几分钟,这样就可避免开机后Ready灯不亮的
现象。
常见故障三:扫描出来的画面颜色模糊
  首先通过观察法看看扫描仪上的平板玻璃是否脏了,如果是的话请将玻璃用干净的布或纸擦干净,注意不要用酒精之类的液体来擦,那样会使扫描出来的图像呈现彩虹色。如果不是玻璃的问题,请检查扫描仪使用的分辨率是多少,如300dpi的扫描仪扫1200dpi以上的影像会比较模糊。因为300dpi的扫描仪扫1200dpi相当于将一点放至四倍大。另外,请检查显示器设置是否为16bit色或以上。如果是扫描一些印刷品,有一定的网纹造成的模糊是可以理解的,处理方法可以用扫描仪本身自带的软件,也可以用Photoshop等图像软件加以处理。
常见故障四:输出图像色彩不够艳丽
  遇到这种故障,我们首先可以先调节显示器的亮度、对比度和Gamma值。Gamma值越高,感觉色彩的层次就越丰富。我们可以对Gamma值进行调整。当然,为了求得较好的效果,你也可以在Photoshop等软件中对Gamma值进行调整,但这属于“事后调整”,我们可以根据扫好的照片的具体情况进行Gamma值的调整。在扫描仪自带的软件中,如果是普通用途,Gamma值通常设为1.4;若是用于印刷,则设为1.8;网页上的照片则设为2.2。还有就是扫描仪在使用前应该进行色彩校正,否则就极可能使扫描的图像失真;此外还可以对扫描仪驱动程序对话框中的亮度对比度选项进行具体调节。
  扫描仪的问题通常出自扫描效果,这往往也是软件故障之一,不同的扫描仪对这些软件故障有不同的解决办法,可以利用相关软件进行修正。而硬件故障方面主要是接口、线路问题,只要大家连接好线路、设置好端口,用最新的驱动程序,这些问题应该是容易解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