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电源维修过程

楼主(2012-05-12):
       昨天看到同事桌子上有个HP的电源被拆开了,就问了一下拿回家维修。
拿回家先测了一下220V输入以及整流滤波都没问题(原来是没有19V输出),保险也是好的粗略判断是输出端问题。用表测了一下输出短路了,顺电路把各元器件都测了一遍是好的,心里就有点摸不准了。
    难道是元件在路上测的不准,我把元件埃个拆下来测都是好的。电源中有个八脚的检测芯片上网找了好久都没找到内部图,测4脚8脚短路(在电路中测得)是个贴片集成块。没办法拆下测是好的。不上芯片测还短路。
无意中把输出线的地取开了再测正常了,原来是电源输出短路了。真后悔怎么一开始没测输出线。
    所以提示各位遇到问题不要急,由简入繁。

网友:
正常的都会像你的思路测吧

网友:
     适配器也修吗?那要是没有芯片呢?适配器我们一般不修的,买一个才多少钱。

反对楼主: 3.0 同意楼主: 5.0
我只修带钉的,没钉的拆开了再装-------不好看.

网友:
拿来练习的?

网友:
说对了就是练手的

网友:
我也有个同样的变压器,谁来帮帮我啊

网友:
我练手都不回 看了很久 都不知道咋整

网友:
就是要练练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