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接口导致的扫描仪故障

楼主(2012-05-12):
USB接口导致的扫描仪故障

现在扫描仪市场中的绝大多数产品都是USB接口的,这种接口类型的扫描仪虽然安装使用起来比较方便,但遇到一些特殊工作环境,USB扫描仪还有可能无法被系统成功识别到。原以为USB扫描仪比普通接口的扫描仪好使用一些,USB扫描仪也时不时地给用户带来麻烦。新买来的扫描仪插入到计算机中时,扫描仪竟然不能被识别到。可能原因:

主板的USB功能未激活

由于现在的Windows操作系统都支持即插即用功能,因此USB扫描仪插入到计算机中时,操作系统如果没有任何反应的话,

首先需要检查计算机主板中的USB功能是否已经激活了;要是该功能没有被激活的话,USB扫描仪当然就不能被自动识别到。

有的时候USB扫描仪无法被计算机成功识别到,仅仅是由于自己在计算机的设备管理器中或BIOS参数中禁用了主板上的USB

端口。在检查主板的USB端口是否已被禁止时,只需要重新启动一下计算机系统,进入到系统的BIOS设置界面,找到该界面

中的“Chipset Features Setup”项目或“Integrated Peripherals”项目,然后看看对应项目中的“Onchip USB”数值是

“Disable”还是“Enable”,执行一下保存操作,并将计算机系统重新启动一下,才能激活主板上的USB端口,只有这样

USB扫描仪才有可能被系统识别到。

前置USB端口线序不对

前置USB端口在计算机主板上是怎样走线的,只有按照提示正确连接好线序,才能保证前置USB端口正常发挥作用。在装机过

程中,不按照提示正确连接好USB端口与主板之间的连线时,USB端口不但不能正常工作,而且有可能会将插入的扫描仪接口
烧毁。因此如果扫描仪插入到机箱的前置USB端口中,发生系统无法成功识别USB扫描仪的现象时,那多半是前置USB端口线序不对造成的,此时唯一的办法就是将扫描仪重新插入到集成在主板中的后置USB端口!

机箱前面的USB端口通常没有与机箱外壳进行接地,所以当人用手将扫描仪的USB接口插入到计算机的前置USB端口中时,人体身上的静电将无法通过地线释放出来,如此一来强大的静电电流就会对计算机主板产生不小的冲击,严重的话能损坏主板的相应接口。因此,在插入USB扫描仪时,尽量不要用手直接接触到扫描仪USB接口的金属部分。

USB端口供电不足

由于每一个USB设备还需要电源功率的“驱动”,才能正常地工作,一旦主板无法向其提供足够的电源功率时,插入到主板中的USB设备同样也不能被计算机正确识别到。因此,即使计算机主板的USB功能已经开通了,也不能保证任何插入到计算机中的USB设备,都能被系统正确识别到。

USB端口供电不足的现象,多半出现在比较旧的主板中,也有可能出现在同时连接了多个USB设备的情况下;要想避免这一现象,最好的办法就是将扫描仪插入到新计算机中,或者把其他暂时用不到的USB设备全部拔除掉,然后仅插入USB扫描仪就行了。

系统服务被意外停止

初次将USB接口的扫描仪插入到主板上的USB端口中时,计算机往往会自动识别到扫描仪,并会打开一个驱动程序安装提示界面,我们只要根据提示正确地安装好扫描仪驱动程序就能开始正常扫描操作了。如果初次安装扫描仪时,计算机系统并不自动打开驱动程序安装提示界面的话,很有可能是Windows系统的Plug and Play服务被意外禁用了,这样就会阻碍系统自动识别到USB扫描仪。解决方法:单击“开始”/“设置”/“控制面板”选项,在其后出现的窗口中双击“管理工具”图标,再双击一下“服务”选项,进入到系统服务列表窗口;从该窗口中找到“Plug and Play”项目,并用鼠标右键单击之,从弹出的右键菜单中执行“属性”命令,进入到如图1所示的属性设置界面,从中我们就能查看到“Plug and Play”的运行状态了。最后单击一下“确定”按钮,这样的话USB扫描仪日后再次插入到计算机中时,系统就能自动识别到扫描仪了。

主板和USB端口不兼容

一般出现在老式机上,将计算机机箱打开,认真检查一下主板究竟使用的是什么型号的芯片组,然后到网上去搜索下载一下对应该型号芯片组的最新驱动程序,或者下载一下对应该主板的USB补丁程序,最后再对下载下来的程序进行一下安装,这样就能消除主板和USB端口不兼容的现象了。

USB端口出现假死现象

USB扫描仪由于支持热插拔功能,所以常常会随意对扫描仪进行热插拔;扫描仪在工作的过程中如果被“强行”插拔的话,扫描仪的USB接口就很容易出现假死现象,严重的话能导致扫描仪或计算机的USB接口被烧毁。

USB接口出现“假死”现象时,扫描仪即使紧密地插入到计算机中,计算机系统一时半会也不能将它识别出来。进入到系统的设备管理器窗口,找到设备列表中的USB扫描仪项目,并用鼠标双击该项目,在打开的的扫描仪属性设置界面中,进入到“驱动程序”标签页面,然后单击一下“卸载”按钮,将原先的扫描仪驱动程序干净卸载掉,之后将计算机系统重新启动一下。

USB接口弥合性不好

如果扫描仪并不是什么品牌产品的话,它的USB接口可能就要比品牌扫描仪的接口略微宽一些,这样一来就很容易造成扫描仪的USB接口插入到计算机的端口上时,USB接口弥合性不好,从而容易导致扫描仪无法别计算机系统识别到。

  如果遇到这种现象时,可以使用USB延长线来连接扫描仪的USB接口,当然使用的USB延长线规格必须要和扫描仪的USB接口规格相一致;要是一时找不到延长线的话,也可以用手工方式把扫描仪的USB接口略微向里压一下,这样该接口插入到计算机的USB端口上时,其接口的弥合性就会好一些。

  此外提醒大家还需要注意的是,当USB扫描仪工作的过程中,不要随意移动扫描仪或计算机,以避免不小心改变它们之间的距离,导致扫描仪的USB连线出现松动,从而最终影响扫描仪无法被识别。

网友(2014-07-24):
不错,我这也遇到过这样的问题,前边的usb接口不好使,换后边就成了,也学了一下,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