系统安全模式下查杀病毒

楼主(2012-05-12):
进入安全模式

   只要在启动计算机时,在系统进入Windows启动画面前,按下F8键(或者在启动计算机时按住Ctrl键),就会出现操作系统多模式启动菜单,只需要选择“Safe Mode”,就可以将计算机启动到安全模式。

   删除顽固文件

   我们在Windows下删除一些文件或清除资源回收站内容时,系统有时会提示「某某文件正在使用中,无法删除」的字样,不过这些文件并无使用中,此时可试着重新启动计算机并在启动时进入安全模式。进入安全模式后,Windows会自动释放这些文件的控制权,便可以将它们删除。

   “安全模式”还原

   如果计算机不能正常启动,可以使用“安全模式”或者其它启动选项来启动计算机,在电脑启动时按下F8键,在启动模式菜单中选择安全模式,然后按下面方法进行系统还原:

   点击“开始”→“所有程序”→“附件”→“系统工具” →“系统还原”,打开系统还原向导,然后选择“恢复我的计算机到一个较早的时间”选项,点击“下一步”按钮,在日历上点击黑体字显示的日期选择系统还原点(图3),点击“下一步”按钮即可进行系统还原。

   查杀病毒

   现在病毒一天比一天多,杀毒软件也天天更新。但是,在Windows下杀毒我们未免有些不放心,因为它们极有可能会交*感染。而一些杀毒程序又无法在DOS下运行,这时候我们当然也可以把系统启动至安全模式,使Windows只加载最基本的驱动程序,这样杀起病毒来就更彻底、更干净了。

  解除组策略锁定

   其实Windows中组策略限制是通过加载注册表特定键值来实现的,而在安全模式下并不会加载这个限制。重启开机后按住F8键,在打开的多重启动菜单窗口,选择“带命令提示符的安全模式”。进入桌面后,在启动的命令提示符下输入“C:WindowsSystem32XXX.exe(你启动的程序)”,启动控制台,再按照如上操作即可解除限制,最后重启正常登录系统即可解锁。

   注:组策略的很多限制在安全模式下都无法生效,如果碰到无法解除的限制,不妨进入下寻找解决办法。

   修复系统故障

   如果Windows运行起来不太稳定或者无法正常启动,这时候先不要忙着重装系统,试着重新启动计算机并切换到安全模式启动,之后再重新启动计算机,系统是不是已经恢复正常了?如果是由于注册表有问题而引起的系统故障,此方法非常有效,因为Windows在安全模式下启动时可以自动修复注册表问题,在安全模式下启动Windows成功后,一般就可以在正常模式(Normal)下启动了。

   恢复系统设置

   如果用户是在安装了新的软件或者更改了某些设置后,导致系统无法正常启动,也需要进入安全模式下解决,如果是安装了新软件引起的,请在安全模式中卸载该软件,如果是更改了某些设置,比如显示分辨率设置超出显示器显示范围,导致了黑屏,那么进入安全模式后就可以改变回来,还有把带有密码的屏幕保护程序放在“启动”菜单中,忘记密码后,导致无法正常操作该计算机,也可以进入安全模式更改。

   揪出恶意的自启动程序或服务

   如果电脑出现一些莫明其妙的错误,比如上不了网,按常规思路又查不出问题,可启动到带网络连接的安全模式下看看,如果在这里能上,则说明是某些自启动程序或服务影响了网络的正常连接。

   检测不兼容的硬件

   XP由于采  用了数字签名式的驱动程序模式,对各种硬件的检测也比以往严格,所以一些设备可能在正常状态下不能驱动使用。例如一些早期的CABLEMODEM,如果你发现在正常模式下XP不能识别硬件,可以在启动的时候按F8,然后选进入安全模式,在安全模式里检测新硬件,就有可能正确地为CABLE MODEM加载驱动了。

   卸载不正确的驱动程序

   一般的驱动程序,如果不适用你的硬件,可以通过XP的驱动还原来卸载。但是显卡和硬盘IDE驱动,如果装错了,有可能一进入GUI界面就死机;一些主板的ULTRA DMA补丁也是如此,因为Windows是要随时读取内存与磁盘页面文件调整计算机状态的,所以硬盘驱动一有问题马上系统就崩溃。此时怎么办呢?

   某些情况下,禁用管理员帐户可能造成维护上的困难。例如,在域环境中,当用于建立连接的安全信道由于某种原因失败时,如果没有其他的本地管理员帐户,则必须以安全模式重新启动计算机来修复致使连接状态中断的问题。

   如果试图重新启用已禁用的管理员帐户,但当前的管理员密码不符合密码要求,则无法重新启用该帐户。这种情况下,该管理员组的可选成员必须通过“本地用户和组”用户界面来设置该管理员帐户的密码。

网友:
很适用的贴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