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双系统装到一个分区 操作系统

楼主(2012-05-12):
在安装双系统的时候,一般的报刊杂志介绍的方法都是把每个系统装到独立的不同分区,以免互相影响,造成不必要的麻烦。比如,Windows 98装到C盘,Windows XP装到D盘。那么,双系统到底能不能装到一个分区或者一个没有分区的硬盘呢?笔者经过尝试,发现一个分区装双系统其实是可行的,有兴趣的朋友不妨试试。

    先安装Windows 98,然后在Windows 98中安装Windows XP。要注意的是在安装时,选择全新安装。在安装选项对话框中单击“高级”选项,然后选择一个新的路径,如C:winxp, 而不要用默认的windows目录,否则就会把Windows 98的同名文件被覆盖,造成问题。跳过升级到NTFS这一步。经过一段等待,Windows XP安装完成了,重新启动,结果发现电脑自动进入Windows XP,双重启动菜单根本就没出现,打开C盘,点“工具→文件夹选项→查看→显示所有文件和文件夹”,发现实现双启动所需的文件都存在,看来问题并不严重,找到BOOT.INI,点右键,选“属性”,取消“只读”然后打开它,重新编辑一下:

scq330 -10 重复资料

网友:
神马年代的文章了你也贴

网友:
有道理的贴

网友:
完全不理解   你们装双系统   在后装 第2个系统 是要安装版的才行吗  ?

网友:
先 ghost  一个xp   然后用 原装的win7 盘  就可以 装进c盘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