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G41MT-D3 不定时自动重启,艰难维修,申精······

楼主(2012-05-12):
昨天接到一台技嘉的GA-G41MT-D3主板维修
  故障表现为,自动重启!有时能进系统玩一会重启,有时过滚动条就重启1
  接到手后第一件事,换电源,有的电源供电不良带不起负载,怕会引起自动重启!结果换了两个大功率电源还是原故障!
  看来不是电源的问题,直接拆下主板!
   我维修的原则是,一看  二摸  三上电
  一看,有没有电容鼓包---正常
  二摸,接上电源看看摸摸有没有芯片发烫的---正常
  三上电,开始接诊断卡,跑码正常!
  这就奇怪了,难道是BIOS问题,或是SB不良
  因为小弟新店才开张,条件有限,没有买编程器,客户的机器又能正常进系统,不敢轻易动SB!所以只好重头再查一遍供电!
  相信各位坛友们,遇到这样的问题也是头疼!
  后来想,反正店里生意少,慢慢查吧,从COMS电路开始查起
  COMS电路  正常
  待机电路  无异常
  内存供电 VCC  VTT  无异常
  CPU核心供电 无异常
  总线电压   无异常
  所有的供电都查过了,就是没有发现可疑的迹象
  到各大网站搜图纸有没有收到于是找了一个GA-G41M-S2P的图纸作参考吧
  当我再次开机进系统后,查电压的时候,无意发现SB南桥很烫手,难道是SB温度太高导致,大家不要以为真的是南桥烫手引起自动重启,其实不然,而我从这时候开始走弯路了
  直接给SB加个扇热片,RP太好,直接进系统,没有重启!正当哥准备进去QQ斗个地主时又出现重启了,哥在后来的半个小时里都浪费在散热处理上了,给SB散热片上加了个风扇还是不行,看来侥幸心理还是不行的
  于是我就慢慢观察他重启的规律,经过10分钟的观察,我看到了一些异常,重启的时候过程是这样的,开机跑马-亮-滚动条-自动重启-不亮不跑马-过3秒-跑马-亮-滚动条自动重启
  在自动重启不亮的那几秒,我测到CPU的核心电压有几秒是没有的,过了几秒又有了,CPU供电芯片是ISL6312,我找的这个图纸刚好也是用着个供电芯片
直接查,供电EN在重新启动不亮机的那几秒是没有电压的,看来是。EN 信号不正常导致,查EN是来自VTT-PWRGD这个信号

当U4A这3脚大于2脚电压时1脚输出高逻辑VTT-POWRG信号,测3脚时时高时低不正常,于是将3脚翘起致空,量3脚焊盘还是时高时低,看来不是U4A芯片不良
直接查VTT_GMCH这个信号

VTT_GMCH是有Q5导通得来的,Q5导通,必须使其G级1脚为高电平,1脚想要为高,那么U4B的5脚必须大于6脚,通过测量得到5脚的电压时高时低不正常,测量2.5LEVEL正常,分压电阻也正常!于是断定VTT_LEVEL这个信号不正常引起的
看图纸VTT_LEVEL还到这个Q19

图纸有点大把其分成倆不部分,要想使其VTT_LEVEL为持续高电位,那么Q301脚必须为低,那么5VDUAL GATE这个信号必须为高,Q34的2脚必须为低,SLP-S3这个信号就必须为持续高电位
经过一段时间测量,SLP-S3在上电是一直持续高电位,而5VDUAL GATE这个信号时高时低不正常
看上图图纸5VAUAL GATE这个信号正常为高时,是由KA393的的1脚和7脚为高逻辑时产生的,
当测到U5A 3脚电压时只有1.0V,发现小于2脚电压,这就是其U5 KA393这个运放产生错误逻辑
修个块板子,由于有些电阻没有标号,老是跑线,足足查了3个小时,不想往下查了,直接接线,将3脚和5脚短接,测其电压2.9大于其2脚5脚电压持续输出高逻辑。ISL6213EN信号稳定
上电测试半天没有在都没有出现自动重启!第二天测试一天没有出现重启,打电话取机!

由于编辑这些帖子真的很累,有些不足的地方望坛友见谅!欢迎大家抛砖·······
    最后希望斑竹申请加精········

补充内容 (2012-5-19 08:57):
响应坛友们要求,图纸已经上传在60楼,有需要得去取了··

网友A:
搂主忘了写先测量才能通电哦  不然有短路的情况一烧一片  那就爽了

网友:
习惯一楼,不求其火,但求加精·······

网友B:
楼主电路基本功扎实啊!

网友C:
不错。不过,好在楼主不忙,要是忙起来的话,这块板子不值3小时的工钱。

网友D:
厉害,楼主电路基础很扎实

网友:
引用 网友A:
搂主忘了写先测量才能通电哦  不然有短路的情况一烧一片  那就爽了

呵呵,编辑起来有点累,有时候还老是被和谐,望谅解··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电路基本功扎实啊!

哎,一般般吧,其实维修思路很重要,要不很容易走弯路··

网友:
引用 网友E:
真透彻,学习了。

谢了,都不顶一下我··

网友:
引用 网友F:
写得不错,学习了

谢夸奖,顶一下我撒··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错。不过,好在楼主不忙,要是忙起来的话,这块板子不值3小时的工钱。

我就是看不忙,才修的!光查信号跑线都不只2个小时···

网友:
引用 网友G:
学习了,楼主厉害

不求其火,但求加精,绝对原创··

网友H:
引用 网友D:
厉害,楼主电路基础很扎实

一般一般,都不顶顶我···,贴子难道就这样沉了

网友:
那么有毅力耐心哦...顶

网友:
看来申精无果了,哎,看帖不回有失道德····

网友:
直觉搞个二手的就算了`!

网友:
贴子就这样石成大海了···

网友:
楼主真的很闲,收不到多少钱的,我一点动力都没有

网友:
引用 网友H:
一般一般,都不顶顶我···,贴子难道就这样沉了

  我顶、可是 我看不懂啊

网友:
楼主很毅力哦。。。

网友I:
楼主功力不错,我对台式机主板一直是模糊维修,很难找到图纸,谢谢楼主分亨。

网友:
引用 网友I:
楼主功力不错,我对台式机主板一直是模糊维修,很难找到图纸,谢谢楼主分亨。

嗯,台式机的图纸是不太好找···

网友:
申精无望了····

网友:
电路基础扎实,不愧是基地出来的,哎,电路我是不懂

网友:
那么累编辑的贴子就这样沉了

网友J:
lz今天我也碰到了这样一块,你就说你直接换什么吧 ,我看不来

网友H:
引用 网友J:
lz今天我也碰到了这样一块,你就说你直接换什么吧 ,我看不来

我直接接了一根线,没有换什么,应该是R256  R257 这两个串联分压电阻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H:
我直接接了一根线,没有换什么,应该是R256  R257 这两个串联分压电阻坏了···

那就是换个电阻就行了咯

网友:
写的不错,因为图文排列有些乱
加上没有事物标注图
所以申请精华是不太容易的。

看来本版版主是高水的鉴定者。

网友:
分析的很清晰,学习了

网友:
维修就是辛苦啊,不过结局不太完美。

网友:
你加精是没有问题的,我支持你哈,不过你的思路到还是很好,我还没有带到你的这个水准,望以后有机会和你多多交流

网友:
楼主精神可加,好好向你学习。

网友:
LZ修这板子。说的很详细/学到经验了/。顶下

网友:
SLP_S3在哪???是哪个管子的哪个脚?其它都看懂了。。就没找到。。SLP_S3

网友:
饼哥应该评论一下

网友:
楼主的思路清晰,电路分析也很好,学习啦

网友K:
分析的很透彻,对电路很熟悉,该传点实物图让我们学习下。

网友L:
哇,太牛了,。这个问题如果是我未必能搞定啊!

网友M:
支持原创作品  刚哥的话  不是来维修的  是来找真理的   楼主威武   楼主的帖子肯定跟楼主的生意一样红火

网友:
电路分析得好啊!我到现在还不会分析。

网友:
引用 网友N:
历害,电路分析得不错,祝你生意一天比一天好!

非常感谢您的支持···

网友:
引用 网友O:
支持发帖 辛苦 电路基础很好 学习了

嗯,谢谢支持,共同进步

网友:
引用 网友P:
能否共享一下图纸。。。?

没问题,图纸等会上传··

网友:
引用 网友K:
分析的很透彻,对电路很熟悉,该传点实物图让我们学习下。

实物图啊,不好意思。我这边没有数码相机所以就没有照

网友:
引用 网友L:
哇,太牛了,。这个问题如果是我未必能搞定啊!

只要多一点耐心和细心,你会发现有好多细节都是线索加油···

网友:
引用 网友M:
支持原创作品  刚哥的话  不是来维修的  是来找真理的   楼主威武   楼主的帖子肯定跟楼主的生意一样红火   ...

多谢支持,如果生意真红火了,到时候请你吃饭,哈哈··

网友:
很厉害哦   遇到这种头疼

网友:
能修到这个地步,楼主的技术是相当的高了,以后大有前途呀

网友:
真幸福,还让你找到图纸了,强大啊

网友:
思路相当清晰,向楼主学习啊

网友:
挺细心,这种问题被你查到,真是太棒了

网友Q:
"要想使其VTT_LEVEL为持续高电位,那么Q30 1脚必须为低"
---------------------------
不应该是Q30的1脚吧。。。

网友:
引用 网友Q:
"要想使其VTT_LEVEL为持续高电位,那么Q30 1脚必须为低"

不应该是Q30的1脚吧 ...

编辑贴子有时候编辑的头痛,有不对的地方望海涵···

网友:
编辑贴子有时候编辑的头痛,有不对的地方望海涵···

网友R:
U5的3脚只有1V多,正常应是2.98,这个电压低了,造成这一问题有3种可能
1、R256、R257组成的分压电路有问题
2、C173漏电
3、U5内部拉低了这个电压
很可惜楼主都查到这里了,还用飞线

网友:
思路清楚,说的明白,我们都看懂了。 楼主 能到这个地步,太牛了。 祝 生意新隆

网友:
到底是 笔记本还是 台式机 ,没有 搞懂

网友:
引用 网友R:
U5的3脚只有1V多,正常应是2.98,这个电压低了,造成这一问题有3种可能
1、R256、R257组成的分压电路有 ...

我也知道可能是C173漏电,或是R256  R257 阻值变化造成的,因为主板没有标号,量前面的电压跑线都跑了2个小时,实在不想跑线了,就直接飞了根线···

网友:
高手,永远是我等新手学习的榜样。拜读了。

网友:
好,楼主分析得好啊,收藏了,以后有时间再看几次!

网友:
最难的就是发现vcore不稳定,不细心不行啊

网友:
很不错,估计你这个功底修笔记本也是没得说的

网友:
哈哈!对于台式机主板很少有这个心思去测的!楼主的精神可嘉。

网友:
现在的板子没有电路图的话都是很费时间的。。。

网友:
楼住分晰的挺明了的

网友:
一些比较麻烦的机子。还是要通过电路图来分析才行。

网友:
哈哈,不简单,学习了

网友:
楼主功力太好了   收不收学徒哦

网友:
我就是喜欢修电路问题,天天做桥没意思,现在很多I3 I5的机器,修了不少了,但到目前还很少遇到过桥坏的.

网友:
引用 网友S:
不错不错.

谢谢点评!

网友(2012-08-14):
技术还是不错的  时序 电路都很好 刚开店 恭喜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