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5-12):
一台液晶显示器开机无显示指示灯不亮后查出为高压板上的9971GD集成块短路所致,因手头没有请问能用什么型号代换?谢谢了
液晶显示器

网友:
点击文件名下载附件 按图索骥

网友:
这个可以代换,,就是双N场管

网友:
见图,,,,,
同意楼主:
5.0
sdlwkaikai
同意楼主:

网友:
谢谢楼上几位师傅帮助,按资料用两个场效应管代换后开机光栅出现但亮一下就黑屏指示灯亮,请问这是哪里的故障呀。谢谢了
zhangxunhai
代换是指定可以的,可能还有其它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