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板卡资料]
华硕G41主板内存供电1.2V正常吗?

楼主(2012-05-12):
华硕P5G41T-M LX的板,比较新型的主板,加电自动上电,无复位,测CPU供电1.3V(没见过的EPU供电芯片,示波器测三相供电,只有一相在工作),DDR3内存供电只有1.2V(波形正常),总线1.1V和时钟均正常,怀疑是不是内存供电没达到1.5V而不能复位?

网友:
既然怀疑就要行动,换

网友:
3代的条子1.2V应该是正常吧?

网友:
内存供电问题

网友:
先换一下。至少可以排除啊

网友:
这板子的内存供电 是1.2V没上内存的时候

网友(点评):
上内存也是1.2,不过我觉得是正常的

网友:
我有一张一样的 板子  跑D0 复位灯 一闪一闪 没有频率的哪种 闪法

网友:
3代的条子电压是1.5V,你这个电压低了点

网友:
刷个BIOS就行了,要是不行就修内存供电 ,,,,,内存供电 不正常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