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 P5QL SE USB 过流检测 掉电 求解

楼主(2012-05-12):
华硕  P5QL SE USB 过流检测  掉电
已排除前置usb  和主板 usb  短路问题
估计是南桥usb  过流信号 保护  导致掉电
有修过的高工  请指点下
或者提供份该板的图  我自己查也可以
谢谢
在线期待各位的解答

网友:
没遇过,期待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