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块杂牌板子不过内存的维修

楼主(2012-05-12):
同行送来的一块主板,大致看了下,二修的,电容换过好多,同行描述不过点不亮,CPU内存都换过了,当着同行面,上电试了下

跑E0,跟同行说了下,报价30,然后他就走了,又仔细端详了一遍,945的

打了遍四大供电,没有异常,重点查内存的各项供电和信号,参考电压0.9V正常,VDDSPD3.3V正常,3组时钟电压也正常,当测试到SMBDATE和SMBCLK时发现了问题

看到没?一个是3.32,而另一个却是1.86,仔细观察了下内存旁边有两条线似乎很像的样子,于是刮开绿漆验证了下,其中一条通,而另一条却不通,再次上电测这两点

呵呵~应该是能证明断线了,经过我一番排查,终于找到了元凶,给个特写

看到没?在CB129的1和2中间下面那个地方???好了,开始补线,补线完成以后试了下

可以点亮了……呵呵~打了点胶,为了保证不会被无故碰坏,吃饭去喽

网友:
修电脑的第一要义就是望嘛

网友(点评):
有些故障是看不出来的哦,就这个板子就是我刮开绿漆才找到的故障点

网友A:
  你当时没有量着1.8V电压 。

网友(点评):
都说了,四大供电正常

网友:
又学到一条经验,多谢了。

网友:
向来只测供电。。。看来遇到这样的。。。得好好学学了!

网友:
大哥太厉害了。。俺也要努力学习才行。

网友:
呵呵,我也遇到过类似的故障,补线就OK啦

网友:
仔细最重要

网友:
SM总线的上拉供电断路,很细心,加分。

网友(2015-12-19):
引用 网友A:
你当时没有量着1.8V电压 。

1.8V电压是正常的。

网友:
这里断线的两端应该存在电压差大小,即这个电压差由断线两端接触电阻大小来决定。

网友:
看楼主的手术台就知道生意不错,修的利落,

网友:
看来仔细检测外观很重要啊

网友B:
四大供电正常,系统总线正常,北桥无空焊,就是挡内存,肿么办??

网友:
引用 网友B:
四大供电正常,系统总线正常,北桥无空焊,就是挡内存,肿么办??

可以刷bios看下。

网友C:
比较厉害了
竟然可以判断绿油下面那段是当时制板腐蚀过度

网友:
引用 网友C:
比较厉害了
竟然可以判断绿油下面那段是当时制板腐蚀过度

这里断线推测是腐蚀或人为故障引起

网友D:
有些断线比较难发现

网友:
引用 网友D:
有些断线比较难发现

是的特别是主板信号测试点断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