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台电脑主机

楼主(2012-05-12):
一台电脑主机,能不能接二台显示器,分别看或同时看,请教怎么接。

网友:
可以同时接两台显示器,但分两种情况。1.同时显示,只要接一个VGA分屏器就能同时显示了。分屏器1进2出到16出都有。2.分别显示,最简单就是利用WINDOWS的宽展桌面功能就可以了。

网友:
现在的显卡都能完成LZ的愿望,基本都能支持双屏输出带HDMI接口的还支持影音同步输出

网友:
到市场。。弄个分屏器连接上可以一次看好几个都可以的。。

网友:
分屏器吧,可以的,

网友:
一个显卡上有两种接口也能结成

网友:
MHDD只能在纯DOS系统下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