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优派VX1940W高压供电是多少V

楼主(2012-05-12):
一台优派VX1940W,开机一亮就灭,换完电容不行,量输出5V有4.98V,另一路输出到高压板的有25.2V,应该是过高了,看这一路电容是35V耐压的,应该是17V输出才对,但没这板的维修经验,所以请教各位大大这一路到底是多少V的?还有这一路的电容断电后放电十分缓慢,请问是什么原因引起的

1.外挂新灯管一样
2.817换了,431换了
3.EA1530A的外围电路查过未发现异常,但IC芯片未换

网友:
灯管测了么

网友:
各位老大帮忙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