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段时间怎么这么多这种故障

楼主(2012-05-12):
2天遇见4台机器,都是进系统自动断电   进不去PE系统,检测硬盘是好的,USB阻值正常 把手指放在南桥上3秒左右有很烫的感觉,主板跑码正常,接口功能都正常,CPU  内存,显卡 风扇 都换过  不知道是为什么??
各位大虾们说说这是什么故障啊,在线等!!!

网友:
你看下是不是南桥被短路了,我遇到好几次usb接口的弹片接触在一起导致的南桥短路

网友:
是不是南桥啊,南桥烫是会,但不会很烫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