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50

楼主(2012-05-12):
联想G450 电流跑到0.5A掉电 是显卡虚焊了 加焊立马就好

网友:
真的假的兄弟

网友:
肯定是真的啦 查了俩个小时

网友:
是什么型号的显卡

网友:
我有一台焊了也不行啊

网友:
瞎说的把

网友:
啊!不是吧!……

网友:
额~这种电流多种因素影响的,不能凭这个就说一定是显卡虚焊了,只能说是经验的积累~

网友:
主要是看电流的跳变

网友(2012-06-11):
不是吧,这也是显卡的问题

网友:
0.5A是显卡的问题?

补充内容 (2016-9-8 19:38):
不可能,我的这样去掉显卡一样掉电,你这个应该是其他问题你加焊显卡碰巧好了!

网友:
感觉不像呀。0.5

网友:
感觉不是很像,你的主板 是AMD还是英特尔的啊?

网友:
我晕,你那是什么东东啊

网友:
这个机器BIOS和显卡问题多

网友:
不可能的,应该是加焊影响到了其它的部位。这么简单的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