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帮我看下是怎么回事。郁闷了2天

楼主(2012-05-12):
今天一块华硕M2V-X的主板维修。一直到不了LOGO界面 就一直是这样。本来以为是BOSS的事。刷了BOSS后就不亮了。跑2A大家帮我看下到底是怎么回事

网友(点评):
继续刷BIOS噻

网友:
显卡问题吧

网友:
本来就是BIOS的问题,重刷就可以了。你刷完不亮,是刷错了或刷了不合适的BIOS.另:BIOS不是BOSS.BOSS是老板的意思,这是你无论如何也刷不了的.

同意楼主: 5.0 反对楼主: 4.0

网友:
继续刷BIOS

网友:
boss在游戏里是 老母 老怪 教主 血多防御高的 哈哈
貌似对的

网友:
明显BIOS问题,到官网下个BIOS用编程器刷吧,现在点不亮了。实在不行就是BIOS芯片或BIOS电路有问题了。先软后硬吧。

网友:
刷个正确的BIOS,然后设置一下

网友(点评):
官网对应主板的BIOS不会出错的,编程器刷吧,光驱找不到!

网友:
重写BIOS吧

网友:
还是BIOS,刷完直接不亮了说明楼主不幸刷错了!

网友:
楼主你没刷对BIOS,重做吧。

网友:
这个你都可以刷错呀..高人.

网友:
换根内存试试。。。不行就只能刷BIOS了。。另外一定要刷对版本。。。。!!

网友:
冲刷一次试试

网友:
刷错了 重新刷个试试吧

网友:
现在不亮是BIOS刷错了。开始时的现象我遇到一例是硬盘接口虚焊了

网友:
表示 持续关注ing

网友:
bios里面引导顺序改一下就可以了吧

网友:
能刷大老板,就不用这么修东西了

网友:
再刷BIOS,不行换内存,换内存不行,AMD的换CPU,INTEL的换北桥

网友:
现在开不了机是BIOS问题把..你应该把版本没有写对.但是这个报错是华硕的通病把.写了BIOS不行的话我也没解决呢..期待高手

网友:
为什么都说我刷错BIOS呢。我的BIOS都是从官方上下载的。而且有主板的图片。和我修的这块主板一模一样

网友:
BIOS问题,重新刷一下试试。

网友:
应该bios的问题,又可能板子假asus不能刷真asus的bios。

网友:
貌似是传传说中的当机!外置设备!

网友:
曾经碰上过华硕板子内存性能不良就是这现象,换个内存就好了

网友:
重刷之前应当把程序保存啊.不行再刷回去试一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