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K26开机一会就掉电

楼主(2012-05-12):
风扇会转,温度30-40多度,连5VALWP都没有了,不知道怎么回事,是PU401坏了吗?

网友:
散热没有搞好吧

网友:
散热不行吧

网友:
我也遇到过,后来加热一下显卡,O了!

网友:
先拷下显卡 应该就可以了

网友:
同意楼上   可能是散热的问题

网友:
是不是温控电路出问题了

网友:
改下散热吧

网友:
不是温度过高吧,才30-40度的

网友:
多是温度问题,还有一会儿是多久,有没有规律

网友:
30-40度温度不高,如果温控方面没问题,应该与待机电路有关,仔细查一下吧。待机芯片不良,产生待机电压的管子不良,都会导致。

网友:
散热问题,清一下风扇

网友:
重做显卡OK

网友:
机子能用基本都是散热问题,~温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