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2405如何使用

楼主(2012-05-12):
今天花200元收了台戴尔2405FPW显示器,修好了。旁边UBS借口和读卡器槽怎么用?插上没有反应

网友:
第一次发帖支持一下

网友:
那是Flash卡读卡器

网友:
怎么使用能

网友(2012-09-04):
LZ 的DELL 2405FPW驱动板程序可否刷一个下载 谢谢!!

网友(2014-08-02):
期待LZ 的DELL 2405FPW驱动板程序

网友(2017-04-16):
买一根usb上行线,扁口插电脑usb,方口插显示器,然后侧面的usb就能用了

网友:
买一根usb上行线,扁口插电脑usb,方口插显示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