右键网上邻居属性中没有宽带连接

楼主(2012-05-12):
如题,是怎么回事,如何才能找出来。

网友:
这个要么系统自带  要么就去下载安装。

网友:
这个可以用360里的系统修复  里面子系统修复旁边的那个里有。。你去找下

网友:
在创建一个新的连接就行了

网友A:
网上邻居-->右键-->属性-->创建一个新的连接-->连接到Internet-->手动设置我的连接-->用要求用户名和密码的宽带连接来连接-->输入连接显示名称-->输入宽带账户名、密码-->完成,就可以了

网友:
LZ在没有啊。。楼上的也可以啊。。你有没有弄好啊

网友:
用360修复一下

网友:
。。新建一个宽带连接就可以了 4楼的图很明确了

网友:
创建一个新的连接也只是在桌面上有个图标,但是在右键网上邻居的属性中也没有,我说的是在右键网上邻居中如何才能让它显示出来。
本文来自:迅维网(www.chinafix.com.cn),出处:http://www.chinafix.com.cn/forum ... p;page=1#pid5020159

网友A:
楼主只能说菜鸟啊?这是维修基地,不是电脑常识啊 直接拖到桌面就OK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只能说菜鸟啊?这是维修基地,不是电脑常识啊 直接拖到桌面就OK了

没看懂题吧
我说的是如何才能让右键网上邻居中的宽带连接图标显示出来。

网友B:
本来就没有宽带连接的.如果没有本地连接.检查网卡驱动.

网友:
既然你非的有这个,重装系统呗

网友:
新建一个就OK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网上邻居-->右键-->属性-->创建一个新的连接-->连接到Internet-->手动设置我的连接-->用要求用户名和密码的 ...

正解,高。。

网友:
硬件没问题的话,重建一个,如果还是不行,重装系统,最简单了。

网友:
重装系统吧,最简单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本来就没有宽带连接的.如果没有本地连接.检查网卡驱动.

同意!!检测不到网卡如何有连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