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770T-D3L重复跑CF

楼主(2012-05-12):
GA-770T-D3L重复跑CF,开机00-E2-E4-CF,就这样不断的跑码,插不插内存都是这样跑码,测电压都正常,测晶振有婆形换完晶振和协振电容跑码一样,测PCI总线正常,加焊南桥后跑码一样,测PCI-E总线正常,加焊北桥后跑码还是一样,I/0 8720F JXS,换完I/O跑码一样,没有思路了,有遇到过的朋友指条迷路

网友(点评):
测的那个晶振呀

网友(点评):
跑 CF 代码跟cmos电路有关系,重点查查此电路。

网友:
难道你就不刷刷BIOS试试 。

网友:
这个板子上的是AM3的CPU吧 ,有换过吗?

网友:
CPU换过,内存换过,发了个BIOS转接座回来到时刷个BIOS试试看了

网友:
技嘉主板的双BIOS设计其实并不怎么好  刷个BIOS试下吧

网友:
双BIOS不用刷,把主BIOS第一脚与第八脚连在一起,开机时会选中备用BIOS

网友:
感谢各位的提点,我刷了MB-BIOS修好了,第二个BIOS没刷,跑码一切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