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显卡]
七彩虹GT240-GD5 512M CF白金版 M50 H不亮 板卡维修一例

楼主(2012-05-12):
七彩虹GT240-GD5 512M CF白金版 M50 H不亮 板卡维修一例
此卡插到主板上,触发开关自检通过,键盘NUM灯亮,正常,不过显示器没有反应,灯没有变绿
1、没怎么修过显卡,不知道流程怎么样,在豆丁网找到了显卡维修教程,按照步骤来,打金手指总线时钟、复位点对地不短、不开
2、测正面反面信号线阻值都正常
3、用示波器1102E测开机触发后,bios cs脚后有一排向下的波形,说明GPU工作条件基本正常,应该是bios或者后级电路的问题
4、换74门电路未果。
5、在网上没有找到bios文件,正好手里有一块七彩虹网驰GT240-GD5 512M,把芯片吹下,用编程器做了备份,刷了这张坏卡,还是不行
6、没有办法,打显卡接头双排焊点对地,经过与网驰的卡对比,一排8针的都正常,一排7针中有一路不正常,开路,跑线很近到了一个L电感处,发现L503掉件,在主板上找了一个差不多大小的电感,焊上去,后根据插头定义,此脚为H

显卡得到修复,附网驰显卡的bios,这块显卡没有备份就刷了

七彩虹网驰gt240-gd5 512M_bios.rar

网友:
晶振看看。。我以前的一个换了个晶振就好了

网友:
晶振已经用示波器测过,正常的

网友:
上BGA做一下,就好了.

网友:
楼主专研的精神真好啊 。

网友(点评):
精神可佳啊

网友:
板主 你怎不用其他的頭開.... (DVI 或 DVI轉D-Sub)
這樣可以省下很多時間修卡~

网友:
是啊,当时也想找这个转接头,没有找到,费了不少时间

网友:
发现故障为了保存用苹果拍的,上传无所渭前后,只做记录用,此显卡原为给客户装机,后花屏返修两次过保,仍然花屏,客户换新卡,此卡不要,后来不仅花屏,不亮了,我想都没想,将gpu摘下,找钢网都对不上,后在淘宝花200元308张钢网,到了植球上360后还是不亮,才有费时的维修.

网友:
楼主维修的专研精神值得学习!

网友:
现在在显卡不好修呀,我都是打值没事,加焊无果后,直接扔掉

网友:
学习下还是有必要。看你扫荡式修理多累

网友:
饼哥说的对,现在说句实话,工作分不开身,过段时间看看报下远程吧,实地学习肯定不现实了

网友:
修东西 第一步就是目测

网友:
楼主你这显卡好了能收多少钱啊

网友:
这块卡过保了,客户不要了,现在自己用着,也不知道卖多少钱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