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640M机器掉电

楼主(2012-05-12):
小弟今天接到一台DELL 640M的机器,开机跑到0.425就掉电。不上CPU是0.3掉。查了CPU的PWRGD信号正常。CPU复位1.0几V正常。BIOS重新写过。故障还是一样。包括1.5 1.8V的PWRGD的信号都是正常的。有听说不过内存会掉电,内存也换过。现无从下手。

网友:
掉电的原因 , 缺电压,保护 温控,仔细查查

网友:
所有电压都查了,而且也没有短路的地方。温控方面也是正常的。无从下手

网友:
什么叫不过内存会掉电  却别的电压也会掉电  你自己好好查查吧

网友:
最后还是做北桥搞好了。

网友:
你测测系统时钟总线,LPC总线都有吗

网友:
北桥虚焊造成掉电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