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41清灰送个EC

楼主(2012-05-12):
昨天客户拿来一台联想的机器说以前进过水键盘不好用让清下灰,接过来先点下,能进系统貌似正常,讲了下价钱,80块,客户犹豫了下同意,就开拆了,清灰很顺利,风扇油,硅胶,都加了,装了起来开机,
悲剧诞生了,不认硬盘,进BOIS也不认,进PE也看不到,能看到光驱,马上换测试硬盘也不认,悲剧,听了下好像硬盘没转,客户就在我旁边问怎么回事,我说是你的机器以前不是进过水嘛,可能那个芯片的脚腐蚀了,刚才清洁的时候可能刷到了,现在不认硬盘,给你拆开主板修修。一点一点的给你查,不知道什么时候能搞好,你要是有事你先忙,我给你开个单子把配置都给你写下来,客户同意了,
打发走马上又拆了,量了下硬盘接口电压没有,板子上R341R355是没有的,供电时由CD_PLAY控制的,应该是低电平,Q92不能导通才对,量了下Q92第二脚竟然是3.3v,继续找CD_PLAY的来源,CD_PLAY也开启U42+5VCD,量了下管子都正常。CD_PLAY还进了EC99脚,量下3.3v,感觉是EC有问题,在料板上找了个换上,上电3,3v没有了 ,装了一半测试,顺利点亮进系统,呵呵正常了

网友:
真不知道,我应该祝贺你修好,还是说你运气不好。大家只能看看没法评。

网友:
没看见你说先测试机器呢?难道你没测试就直接拆机?这样你就犯了大忌!

网友:
测了,可以进系统

网友:
我上次清个灰, 不触发了。     最后赔板了。   楼主这算幸运的了。。。

网友:
过程重要啊。谢谢分享
EC
是上门样的啊

网友:
用洗车吹 气qiang,清理灰,即快又不损伤电脑主板!压强小一点就行

网友:
楼主投入很多精力啊。对于我们来说,精彩啊。

网友:
下次修的时候是得长个记性,

网友:
太精彩了,我貌似在哪听过!

网友:
同样也遇到过 清后不触发的

网友:
修理思路清  应对突发情况不乱。。。。

网友:
拆机有风险啊

网友:
呵呵 临危不乱!

网友:
最怕的就是这样的机子 本来好好的  青灰下机子不能开机或者出别的问题了

网友:
我还是没看懂,为什么是EC问题呢?CD-PLAY进了EC能说明什么呢?CD-PLAY是哪里发出来的呢?它又不是EC发出来的?你还说它同时开启了U43和5VCD为什么就会怀疑是EC呢?我是新手请多多指教.还希望大家不要见笑哈,呵呵!

网友(点评):
CD_PLAY这个信号就去了三个地方,如果如果是高电平控制的管子是N沟道的管子一端接地,,测都正常两边都是低电平说明管子是好的,只有EC了

网友:
支持..运气还好

网友:
哦,这样的哈!谢谢你了哦!

网友(点评):
客气客气

网友:
不错,有同感,不过你清一下灰就收80大洋不错么。我们这能收到50了、

网友:
市场价,差不多都是这个价格

网友:
拆个机 这80不好挣啊 细心点 很多毛病都是自己拆的太多这种型号了,轻车熟路 所以大意了 。。我一般拆没拆过的 基本上没出过毛病 反倒是有时拆v3000 会出点小问题 哈哈 细心就是钱啊

网友(2015-11-12):
牺牲有点大

网友:
这点子背了~还好自己能搞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