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P467 掉电黑屏

楼主(2012-05-12):
机器修好后 用电源进系统正常 用电池一进系统桌面就掉电黑屏。查了下就51124 两个电压没了  1.05V 1.5V
查51124的供电 开启信号都在 滤波电容换过 PWRGD信号割断了 还是掉。。上下MOS管也换过。 无头绪了,那位给点思路 我想的可能性是负载有问题 这两个电压同时供到南桥,北桥的。 想不通电池跟电源的不同之处在哪里。。有朋友修到过吗

网友:
换一下电池供电场管看看,我也遇到这样情况

刚试了下直接导通也一样

网友:
51124换过吗   机器原来什么问题

网友(点评):
51124一开始就换过了

网友:
是不是电池负载能力下降了啊。

网友:
奇怪的是为什么只掉51124的电压 其他的都不掉  而且51124的供电是P5.0V_AUX 不是电池直接供的电 P5.0V_AUX用示波器掉电的瞬间也没有跳。

网友:
问题找到了 今天把Microsoft ACPI-Compliant Control Method Battery 禁用就可以 启用就不行 但禁用的话电池电量就看不到了 哪个知道Microsoft ACPI-Compliant Control Method Battery这个跟什么有关系、电池换过了 难道是南桥?

网友:
这个问题估计要大佬级的人来回答了

网友:
把负债断开,看看,电压时不是后面引起的

网友:
一般都是后面短路了

网友:
要慢慢研究啊

网友:
我也遇到过这样的问题,三星RV411,差不多主板上的无器件儿斱换过了,南桥、EC、电源IC……还是不行!

网友:
应该是后面短路了

网友:
这个 情况 看看是不是哪里短路的了、